三相五线制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3-10-24):
本人的控制柜设计的是三相五线制的,由于在自己边调试的时候没有地线,将接地铜牌悬空。调试没有任何问题。
当发往客户工厂之后,调试时,接地铜牌依然悬空,没有问题。
但是由于机台存在感应电,所以将控制柜的接地铜牌接往厂房的接地铜牌,于是发现控制柜的接地铜牌存在火花,而且将变频器的过电流感应元件烧毁。
现在不敢接电源线,求指导,急急!!!!

网友A:
确认一下对方的零地线在总的开关柜是不是共用的,还要检查电柜控制的执行机构如马达有无绝缘问题,用表测一下.

网友B:
厂房是不是TN-C系统?

网友C:
厂方供电系统如果是四线制也就是L1L2L3加根PEN零线方式TN-C系统,你可以在电柜前做个PEN零线拆分铜排。铜排打三个孔将供电的PEN零线牢固连接在一个孔上,然后将电柜PE保护零线也就是连接电柜外壳的那根零线连接在铜排的一个孔上,再将另一根N工作零线连接于另一个孔上。也就是三根线连接在三个孔上。这根铜排可以完全露在外面(当然同样可以装于电柜内,或者供电柜内),便于平常巡查一眼望于接地线是完好无损的,如果有松动重新牢固连接就可以了。这就是供电系统四线制的TN-C系统转变为五线制TN-C-S系统的方法。

如楼主所说的发生火花烧毁变频器,不可能的事。

1、变频器本身有问题。

2、变频器接线错误造成损坏。

注意:还没有连接供电线五线制的电柜内PE保护接零与N工作接零是不通的,也是不能够联通的应该是绝缘的。通了就不对了!(这是国内的做法!加防涌浪器件)。

还有一种国外的做法喜欢将低压控制变压器副边接于机柜的外壳。说是防高压涌浪不至于打坏控制元器件,但正边不容许接外壳。是有一定道理的!

网友C:
楼主你地线连接是错误的一般电柜外壳不能接于厂房接地桩,你不知道厂房金属架是否与供电零线直接连通的,这样如果是不连通的厂房金属架与零线会有一定电压存在很容易造成误解的,火花不代表是造成变频器损坏的元凶。

网友D:
肯定属于线路问题或者接线错误导致!

网友E:
如果你柜是按三相五线配的,现场又是TN-C系统,电源线应该这样接:3根相线对应着接,电源零线接到你柜的PE排,在你柜的PE排连接导线到N排。不许把零线连接到N排,再导线连接PE排。因为外壳接零保护比控制接零更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柜是按三相五线配的,现场又是TN-C系统,电源线...

完全同意。机柜的用电安全先来后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