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机器是MODBUS来读plc上的数据??

楼主(2013-10-24):
别的装置想要读plc上的数据,PLC是台达EH2的,plc的程序是RS485的。想问的是程序需要改用modbus吗?是不是告诉那个装置数据存放的寄存器就好了?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 想用 PLC 做Modbus 从站,这样的话,首先PLC 要支持从站功能, 然后主站用发送 功能块 ,指定从站地址 ,寄存器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 想用 PLC 做Modbus 从站,这样...

谢谢你啦!

网友B:
这个我做过,很方便,每种PLC的MODBUS地址都会有对应的表,直接一查就出来了

网友C:
可以的!不过你是做从,所以这时不能与其他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