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制的接地

楼主(2013-10-24):
本人的控制柜设计的是三相五线制的,由于在自己边调试的时候没有地线,将接地铜牌悬空。调试没有任何问题。
当发往客户工厂之后,调试时,接地铜牌依然悬空,没有问题。
但是由于机台存在感应电,所以将控制柜的接地铜牌接往厂房的接地铜牌,于是发现控制柜的接地铜牌存在火花,而且将变频器的过电流感应元件烧毁。
现在不敢接电源线,求指导,急急!!!!

网友A:
是不是 厂房的接地铜牌和他们的零线是公用的,很多厂家都是公用的。厂内的三相电不平衡,导致零线(地线带电)。还有就是厂房把零线地线公用了,其他接地设备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B:
估计客户工厂用的是三相四线制,你最好自己做个地线,找个角铁2米左右在室外不碍事的地方砸到地面下。接到你的地线上。

或者你看看那个单位有没有实验室,一般实验室的仪器都要求严格接地,你把地线接过去。

网友C:
本人觉得,地也是相对的,即便是零线接到柜体地上也没关系,只要动力端对零不会有较大不平衡电压就行。关键是柜内所有设备是否可靠与地排相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厂房的接地铜牌和他们的零线是公用的,很多厂家都...

网友E:
直接做一个地线吧,机台没有接地吗?把他屏蔽了行吗?

网友F:
还是像楼上几位说的,自己砸个地线吧,这样能保险些。

网友G:
     厂房的接地铜排接地不牢靠或接触电阻较大,致使铜排带有较高的对地电压,当控制柜的接地铜排接往厂房的接地铜排时,控制柜铜排带电,于是就出现了楼主所说的元件烧毁现象。

网友H(2014-03-24):
赞同楼上说的    ,我们公司就是三相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