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变频器烧电机问题

楼主(2013-10-24):
各位大侠,有谁知道用变频器烧电机是有什么原因,电流一直在电机额定偏小,用了3个月左右,为什么就烧了???

网友A:
频率用到多少?散热不好会烧电机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绝缘等级偏低所致。

用变频器驱动电机,因为变频器实际输出的是经过PWM调制的直流电,具有很高的电压变化率,因此对电机的绝缘等级要求更高,在市电合格的电机(例如A级绝缘电机、E级绝缘电机等承受不了PWM调制电源的高电压变化率,导致绝缘很快损坏导致电机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用到多少?散热不好会烧电机

是空压机应用,下限频率是26Hz。散热和之前用的一样,之前用的其他品牌,最近发现电机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绝缘等级偏低所致。用变频器驱动电机,因为变...

恩,谢谢你的回答,我再想是不是由变频器谐波或其他因素引起的,因为最近换了个品牌的才出现这种问题的,如果是变频器,要怎样调参数或进行什么措施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