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一拖二烧电机

楼主(2013-10-24):
ABB变频器ACS800-04P-0490-7无输出电抗器,带对旋风机的两台电机,二号电机烧毁两次,轧间击穿。请问变频一拖二运行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应该是电动机的问题,普通电动机的绝缘水平和线圈的浸漆强度不够,在低频或高频时,线圈内部产生机械震动和摩擦造成匝间短路。

楼主:
变频电机,现在想知道变频器设计注意哪些事项避免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