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3-10-24):
有没有西门子s7-200控制伺服电机的列子,求高手指导,小生先行谢过!!!

网友A:
 不会,伺服一般是总线控制其运行吗 ?

网友B:
可以控制,

1)内部位置控制,提前设定好几个内部位置,然后控制PLC选择相应的内部位置即可

2)外部位置控制-发脉冲控制-建议参考西门子200的位置控制向导,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3)扭矩与转速控制,可以用模拟量输出来进行控制,最经济的可以用电位器控制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