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文件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24):
   这周 申请 了一个 国产品牌的海为 PLC 试用,货已发出,收到短信提示,今天安装软件先来预习一下,可是安装软件一切正常,且软件打开也正常,但是按下 F1 时显示的帮助文件框也正常,可是问题是右边显示帮助的文件不显示,为什么呀 〈〉

  帮助文件上格式 是  HTML 形式的帮助文件,为什么? 试了能打开 S7 软件中的帮助 文件 !

网友A:
CHM文件格式是微软1998年推出的基于HTML文件特性的帮助文件系统,以替代早先的WinHelp帮助系统。

你看一下其他条目(比如:快速入门),如果可以看到内容那么帮助文件没有问题,只是可能因为内存不足,指令集条目打开会很慢;如果其他条目也无法打开看到内容,那么可能是微软的CHM格式文件的阅读器有问题,网络搜索一下“chm打开”会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M文件格式是微软1998年推出的基于HTML文件特...

 好的,我再找找原因

网友:
问题找到了没有?我可以支你一招:安装好编程软件后务必重启PC,之后你会有小惊喜!!!

网友B:
我电脑有问题就做两件事:1是重启;2是擦内存条。

楼主:
引用  的回复内容: 问题找到了没有?我可以支你一招:安装好编程软件后务必重...

   今天重启了还是没有用呀 ?帮助文件打开一半,只是右边没有显示

网友C:
你换一台台式机试一下,海为PLC编程软件的在线帮助做的非常好,所有指令都带有例子,点击某指令的“下载”按钮就可以下载或者直接打开该指令的程序例子,并且可以直接仿真运行。所以,帮助中的“指令集”条目的内容很大,如果计算机内存不多那么第一次打开“指令集”里面内容就会感觉慢一些。一般台式机不会有慢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