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AD接了热电偶之后为什么不读取数据

楼主(2013-10-24):
 求高手指教,小弟刚开始接触2AD,为什么2AD和热电偶接好之后,程序编辑完,监视时,程序不在读取数据?

网友A:
模組錯誤

要用熱電偶專用模組 如FX2N-4AD-TC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接线错误~

网友B(2013-12-12):
这个不能接热电偶的,亲。

如果是热电偶变送器,实际上就是电压或者电流输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