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220V~,阻性负载,电流计算

楼主(2013-10-24):
电源220V~,阻性负载,电流计算

为什么有经验的老师傅都是按1KW 3A电流计算的

不应该是I=P/U吗

网友A:
你那是三相220V的负载吧,P=根3UICOSΦ推算。P=1000W    U=220v  COSΦ=0.8 计算出I就是了

网友B:
阻性负载指的是电阻性负载,其功率下因数COSΦ=1的,再说220V下的阻性负载有大有小,其电流是不一样的,笼统的说“电源220V~,阻性负载,电流计算都是按1KW 3A电流计算的”是不有依据的。

网友C:
三相负载当然得有根号三了。单相的P=UI,三相的P=√3UI

网友D:
220V,1KW是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性负载指的是电阻性负载,其功率下因数COSΦ=1的,...

麻烦您说的再清楚些,什么情况用哪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三相220V的负载吧,P=根3UICOSΦ推算。...

这个公式是怎么来的?能给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1KW是8A

麻烦您给说一下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相的P=UI,三相的P=√3UI

三相负载当然得有根号三了   为什么啊

网友E(2013-12-20):
无图无真相啊。。。。。。

你要说的如果是下图的意思的话,那么电流  I=1.732*(1000/220)=7.87A

(出口到东南亚的三相电阻性加热器的设备?)

网友F:
来到这个位置,应该结贴了。

无谓作无谓的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