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子振动的测量仪器

楼主(2013-10-24):
老师最近在买一个转子实验台,让我找找能够测量振动的仪器。求助哪位前辈有用过类似的仪器,推荐几个品牌的,或者谁有商家的联系方式。便宜一点,精度高点的。

网友A:
推荐你用色散共焦位移计,光学非接触测量,精度可以达到nm级,不受表面材质束缚,非常亮的表面也可以。

传统测量有用电涡流的,是电涡流对表面材质要求太严格,必须是金属才可以,如果转子表面有接缝或微裂纹就麻烦了,电涡流的测量值就会出现异常。

也有用激光位移传感器的,但是跟色散共焦位移计比激光位移传感器精度稍低些。

你可以问问上海思信科学仪器,他们有色散共焦位移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