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接到的一个维修的活

楼主(2013-10-24):
   下午,现场的活少了一点,一会接到一个维修的活了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

故障现象:

   不能正常工作,也就是内部一个小型 抽水机,现在电机能转动,但是不能抽出水压出来,现已更换一对新的电池,故障现象还是一样。求在线帮助 !

楼主:
 为什么这玩意不出手呢 ?

网友A:
这是什么玩具啊?不上水看看泵啊!呵呵

网友B:
没见过这玩具...一张图也看不出是个嘛玩意...

网友C:
是不是密封不太好啊?或者是O型圈的问题?

楼主:
   水泵不能出手,花洒水没有呀

  图中是拆开的水泵轮片,好的 !

网友D:
真是见识了..............

网友E:
水哥,这个是潜水泵么?

以前我拆过一个空调扇的潜水泵,应该是一个原理。内部结构很简单,甚至水泵里面一个密封圈都没有。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观察在水中电机转不转,可能电机轴套磨损或者轴套有污垢,再或者电机轴处的密封件有污垢,电机输出的功率太小,无水的时候会转,但是在水中“重载”的情况下启动不了。

看下里面的电容烧了没

网友F:
  可是能 电机的电源小了,水泵转得慢了,水压就跟不上了吧!

网友G:
有些水泵能转,却感觉没力道。。。所以绸布出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