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解变压器是什么

楼主(2013-10-24):
裂解变压器是什么,和普通变压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裂解变压器应该是一种单相交流电变换三相交流电的一种特殊变压器(还有一种说法是电解整流器专用的那种常用3相电变换为12相或者更多相数的专用变压器,主要用于低压大电流行业,例如电解铝行业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裂解变压器应该是一种单相交流电变换三相交流电的一种特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裂解变压器应该是一种单相交流电变换三相交流电的一种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