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模式下的速度限制和位置/速度模式下的扭矩限制

楼主(2013-10-24):
最近在仔细看伺服的手册时,速度限制功能只在T模式(扭矩模式)时才有效;而扭矩限制功能只在P和S模式(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下才有效;

自己考虑了一下,认为是这样的,如果有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谢谢!

转矩模式就是保持电机输出转矩的恒定,因此如果重负载的话问题不大,但是轻负载的情况下,电机为了保持转矩的恒定,势必会加速直到超过电机的最大输出速度,这样就会报警了;所以要设定一个速度限制功能,就是即使电机的实际扭矩还没有达到设定扭矩,但是也不能够超过设定的速度限制值;

同样的原理,在位置和速度模式下,电机为了达到设定的位置或速度,在重载的时候,有可能会加大输出扭矩,这样电流也就增加,对电机不利,甚至报警;所以需要限制一下。

以上是我自学习的时候自己琢磨出来的,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指正,多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顶一下。

网友B:
理解完全正确,转矩控制和速度控制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换

网友C:
1、闭环调速控制的方式有两种:

1)速度闭环

2)电流闭环

2、速度闭环要有过载、失速保护

3、电流闭环要有超速、飞车保护

4、楼主讲得这么正确,怎么表现的那么不自信!?

网友C:
5、这就是“速度闭环+电流闭环”、“电流闭环+速度闭环”的双闭环控制的作用!

网友C:
6、这就是“速度闭环+电流闭环”、“电流闭环+速度闭环”的双闭环控制的作用!前边的环为主控环,后边的环为保护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解完全正确,转矩控制和速度控制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换

1、不是相互转换!

2、速度闭环工作时的过流保护用电流闭环做保护;

3、电流闭环工作时的速度保护用速度闭环做保护;

网友C:
1、电流闭环控制时,即“转矩模式就是保持电机输出转矩的恒定,因此如果重负载的话问题不大,但是轻负载的情况下,电机为了保持转矩的恒定,势必会加速直到超过电机的最大输出速度,这样就会报警了;所以要设定一个速度限制功能,就是即使电机的实际扭矩还没有达到设定扭矩,但是也不能够超过设定的速度限制值;”

2、速度闭环控制时,同样的原理,即“速度模式下,电机为了达到设定的位置或速度,在重载的时候,有可能会加大输出扭矩,这样电流也就增加,对电机不利,甚至报警;所以需要限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闭环调速控制的方式有两种:1)速度闭环2)电流闭环...

樓主寫的沒自信 那是人家謙虛 哪像你完全沒實務經驗 還"錯"的理直氣壯

哪來的"閉環調速"控制 老是在這裡瞎搞

速度閉環怎麼"失速"保護  這是很多人關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解完全正...

那是網友理解正確 不是你老劉

再一次"拷問"你 我用一個伺服來壓一個彈簧 我用速度控制會得到什麼效果 用扭力控制會得到什麼結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电流闭环控制时,即“转矩模式就是保持电机输出转矩的...

說的比唱的好聽 怎麼限制 你限制的了嗎 能限制還有失速 飛車 撞車 出現嗎??

网友C:
3、当速度闭环工作时,负载重,电机速度要下降,这时电机电流增大、转矩增大,与负载转矩平衡,这是电机的工作原理决定的;

4、所以“大家担心负载增大时,电机电流、转矩跟不上怎么办?是不是需要人为控制一下电流、转矩?”是多余的想法!是不懂电机原理的人傻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当速度闭环工作时,负载重,电机速度要下降,这时电机...

伺服電機會隨著負載輕重就改變其轉速嗎? 這會改變那還是閉環嗎???!!!

電機的工作原理 只要給電流他就會轉就會轉 那請問電流是誰給的??? 再多加100KG的力於電機  希望轉速維持相同 呵呵 不用管他 電機自動會增加電流!!! 這就是老劉你的電機理論 是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多加100KG的力於電機  希望轉速維持相同 呵呵 不用管他 電機自動會增加電流!!! 這就是老劉你的電機理論 是嗎???

1、是!

2、笨鸟你不是一般的差,你简直就没有一点基础理论知识!没法教你了!

网友C:
3、笨鸟只要拿一把嵌型电流表,检测任一运行中的电机的电流,你边侧边想边看,如果这时负载增大一些,电机电流会自动跟着增大一些,不需要任何外部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多加100KG的力...

哈哈哈 我真懷疑聘你去教書的校長 是否是學店的老闆 就你這水平!!!

就你先前用的電鑽鑽牆壁做例子 他接受的是外部電源 也就是國家電網的電 在鑽牆壁時碰到牆壁阻擋 速度變慢 甚至停止 你怎讓他加快速度 電鑽內的電機 怎麼不會自動加電流 讓他提高轉速

呵呵呵 也許你拿被你那好朋友(通訊網罵神經病的) 要讓變頻器消失的電機做例子 他不用電源就能控制電機的轉速

网友D:
哈哈哈 寫完上面我到現在還在笑 真是一對大活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電鑽鑽牆壁做例子 他接受的是外部電源 也就是國家電網的電 在鑽牆壁時碰到牆壁阻擋 速度變慢 甚至停止 你怎讓他加快速度 電鑽內的電機 怎麼不會自動加電流 讓他提高轉速……

1、笨鸟就像三岁小孩,有没完没了的问题,……;

2、“電鑽鑽牆壁做例子 他接受的是外部電源 也就是國家電網的電 在鑽牆壁時碰到牆壁阻擋 速度變慢 甚至停止”,因为“電鑽”的电机是串励电机,它的机械特性是“软特性”;

3、异步电机、他励直流电机是机械“硬特性”,负载增大时,电机电流增大、转矩增大,转速几乎不变!

4、下边的图,笨鸟看不懂,是给大家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寫完上面我到現在還在笑 真是一對大活寶

1、 “ 哈哈哈 寫完上面我到現在還在笑 ”,因为笨鸟很无知;

2、笨鸟就像三岁小孩,真是一个大活寶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呵 也許…那…要讓變頻器消失的電機做例子 他不用電源就能控制電機的轉速……

1、笨鸟什么都不懂,总是乱说一起;

2、那个“要讓變頻器消失的電機”,是个“无刷”直流电机, 没有换向器、电刷,就没有火花;

3、人家什么时候说“不用電源就能控制電機的轉速”?

4、笨鸟不懂就不要乱讲!

网友D:
我幹嘛懂電機 我只要會用就好了 管他白貓 黑貓 會抓老鼠就是好貓

你的說法不是跟他一樣 你以為變頻器再做什麼 他就是提供給電機電源 來讓電機運轉並可做調速 也就是控制轉速 他不用變頻 也說不出誰來啟動電機 只有拿兩根電源線插你老劉的鼻孔 呵呵他也是默認 不回答

你回答更妙 異步電機 "负载增大时,电机电流增大、转矩增大,转速几乎不变" 電機的電流又怎麼增大 竟講些神話 最後結論 笨鳥不懂 不要亂講 當我看到這樣字眼 我就知道你認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回答更妙 異步電機 "负载增大时,电机电流增大、转矩增大,转速几乎不变" 電機的電流又怎麼增大 竟講些神話...

1、笨鸟确实不懂电机工作原理,所以认为是 “竟講些神話”!

2、不懂的人很多,但是他们都知道,电机电流是根据负载大小变化的,负载重电流就大;

网友C:
3、人们会问笨鸟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毕业的?异步电机的电流怎么增大的都不知道!怪不得像三岁小孩一样在论坛上到处乱发言涂鸦!

网友D:
是阿 我是不懂電機 就如我不認識你劉志斌 但我很清楚你講話不負責任 故意毀人不倦 專教"誤理" 10個帖九個水

网友E:
好好一个帖子就被你们两个糟蹋了。

网友(2013-12-10):
仔细看了贴子, 刘工是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的,虽然我不是很懂电机的原理,但我认为刘工说的很专业。刘工这种人没有必要跟他理论下去,支持你!

笨鸟慢飞,如果你要反驳刘工的观点,那么请你拿出你反驳他的数据出来,如果拿不出来,版主把它给踢了,捣乱这里的序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好一个帖子就被你们两个糟蹋了。

是被誰糟蹋 樓主講的是伺服的控制

老劉講的是電機的的動作 還在那裡亂搬風

無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刘工是具备很强的专业知识的,虽然我不是...

看起來你很外行 也很無知 你以為老劉貼幾張圖 他就很專業

那你告訴我什麼是"閉環調速控制"???

伺服電機會隨著負載輕重就改變其轉速嗎? 你告訴我這句話是對是錯?

電機的工作原理 只要給電流他就會轉就會轉 那請問電流是誰給的??? 再多加100KG的力於電機  希望轉速維持相同---- 呵呵 不用管他 電機自動會增加電流!!! 這就是老劉你的電機理論 是嗎???

老劉為何只強調電機 不強調驅動器 矢量變頻 編碼器 因為他不懂 上述電機的閉環功能都來自驅動器 矢量變頻 編碼器

呵呵 無知小子 你以為板主會將笨鳥踢出去 恐怕你搞錯了 大家都想把老劉踢出去

网友G:
哈哈 ,“閉環調速控制”。

   就像是冬天放温水泡脚,刚开始给盆子里放了冷水,水很冷泡着当然不爽,所以我们就兑点开水进去,直到泡脚比较爽的水温。

   有可能兑开水时不小心兑多了,水太热,就要等水温度降下来,或者兑点凉水到合适的温度,这时就可以泡脚了。

   泡的时间长了,水又凉了,我们又兑了点开水。

   这兑开水、兑凉水,让水温保持舒适的过程,就类似于闭环控制了。只是控制对象是电机的速度,并且控制精度相对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