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THINK的监视列表为什么有些变量监视不到

楼主(2013-10-24):
问题如标题,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在监视列表中,全局变量可以直接输入变量名,局部变量需程序名加.变量名。例如Main.g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监视列表中,全局变量可以直接输入变量名,局部变量需程...

楼主:
谢谢两位指导!按你们的方法,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