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写的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经过调试发现点问题

楼主(2013-10-24):
接触西门子PLC一个月了,关于控制步进电机方面问点问题。麻烦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

问题1、我通过向导做了一个PTO的子程序。在数据块里有一个步进PTO0DATA包络表,这里有很多参数,我能在触摸屏上改动已经设置好的包络里面的参数吗?比如下面的包络表我已经设置好,频率范围为1K-8K,加减速为300MS,只有一个包络0,只有一步  步0的是  以6K的速度运行3.5W个脉冲。向导地址设置好了为 VB2240-VB2309 .

如下图,

若我想改频率的上下限值或者加减速时间或者是修改包络0步0里的运行速度和总脉冲数怎么设置,麻烦大神门举一个例子就好。

还有两个关于程序方面的问题:上程序先

如上图,网络1 ,启用Q0.0,网络2,手动,网络3,自动运行包络程序,网络4,当自动运行包络程序后,V10.6  为1,则接通一个输出 Q0.3(为控制一个切割气缸的电磁阀),同时接通T38,在1秒后又给PTO RUN一个运行信号,步进电机继续运行 包络0,这样循环下去。

当V10.0 或者V10.1 启用时,电机停止且T38清零。

上面是我设置程序的本意,但是调试后发现两个问题。

一、当手动时V10.3启动的瞬间  V10.6也为1,导致  Q0.3有输出, 我用PTO MAN里的指令 怎么会影响到PTO RUN里的完成 V10.6,怎么解决呢?

二、当按下 V10.0或者V10.1时 T38不清零,依然在计数,且 V10.6 为1、  一直没看懂。 求解 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A:
楼主,PTO MAN是手动模式子程序,运行时其他PTO子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PTO MAN是手动模式子程序,运行时其他PTO...

我程序的意思 是 经过手动调试电机的位置后,再进行PTO RUN 来运行包络里的位置控制,所以PTO MAN 和PTO RUN  不存在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