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300通过profibus控制变频器440

楼主(2013-10-24):
像上图一样,挂了地址为4的DP站,调用SFC14和SFC15块,控制字和频率也写如了,相关的变频器参数P700 P719 P918 P927 P1000都设置过了,但是写入后电机就是不转?

求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硬件诊断下 看看通讯有没有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硬件诊断下 看看通讯有没有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硬件诊断下...

网友D:
 这个很难说的,先硬件诊断,看看 PROFIBUS 从站 挂在 PLC 上是通讯正常不 ?

然后还要检查参数传送有丢失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难说的,先硬件诊断,看看 PROFIBUS ...

谢谢,我马上看看。

网友E:
可以用starter监控440变频器内部是否收到信号以及有什么必备启动信号缺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starter监控440变频器内部是否收到信号以...

可否具体说下该监控哪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