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变频器如何实现游乐设施海盗船的控制?

楼主(2013-10-24):
小弟最近在搞一个类似于游乐设施海盗船的小模型,用PLC,变频器和两台三相交流电机(一台驱动船体正向摇,另一台驱动反向摇,两台电机交替工作)来实现,最终目的实现海盗船摇摆以一定高度摇摆,其实就是个位置闭环控制。

现在有些问题,请大家帮帮忙传授点经验:问题如下

1 我在选用变频器时,有V/F控制的和矢量控制的变频器,矢量控制能保证恒转矩但是价格贵,V/F控制的在低频时有损失,对于我这个系统,是否有必要选用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2 如何能实现位置和转速的双闭环控制?

3 想用一个变频器一拖二,给两台电机和变频器之间安个接触器,让两个电机电路互锁来实现两台电机交替工作。可是查阅一些资料,有的人说可以这样,也有的人说电机和变频器之间不让不允许安装接触器,我这样做是否可实现?小弟不是学电器的,以上问题,小弟实在不解,也没人问,请大神们指导指导,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A:
电机和变频器之间可以加接触器的;

触点是无源的,完全可以加的

网友B:
好像有很多变频器可以一拖2的

网友C:
变频器下加接触器确实不好,用也没什么大问题,,一个变频器可以1拖2,且包括正反转,而且还有几个速段可选择,,不知道你那船光用一个电机的正反转可能让它实现你所讲的动作方式,能的话,一台电机一个变频器够了,,

网友D:
1,这种没突变的负载,也不需要大的启动转矩,用V/F足够了,但提醒下注意海盗船摇摆过载的问题。

2,这是一个摆,速度应该由海盗船自身的频率决定,不好控制,位置。速度和位子控制策略都有点难度,至少我认为有点难度。

3,加接触器,没什么问题,只是注意两台接触器加连锁,闭合状态回馈给PLC,还有接触器与变频器的时序问题。

难点是2。

网友E:
從機構件下手  會不會比較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种没突变的负载,也不需要大的启动转矩,用V/F足...

谢谢大神们的帮忙!

因为我想在船体上安装一个陀螺仪,可以测量角度和角速度,,反馈信号到PLC与我给的角度信号组成闭环反馈,再把比较后的信号传递给变频器,实现伺服控制。这样输入变频器的信号就类似于正弦曲线,这样用V/F控制的变频器在低频时会不会在低频时导致扭矩损失比较大?

这个系统只要满足以自身频率摇摆到一定高度就好了,对于速度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下加接触器确实不好,用也没什么大问题,,一个变频...

谢谢! 如果以水平位置为0°,我给一个50°的角度信号给正转电机,再给一个-50°的信号给反转电机,用陀螺仪测量角度,反馈回PLC组成闭环,在船体达到极限位置时,运动方向发生变向时,信号进行切换,让船体逐渐增加摇摆角度。请问这样是否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從機構件下手  會不會比較OK?

什么意思

网友F:
变频加接触器?是不是说想加速了接触器吸和不想加速了接触器断开?

不会吧,这样和电机直接启动没区别啊,冲击电流很大,会不会烧变频器?

这个难点是你怎么控制加速和时机?

变频器是交直交的逆变和斩波,必须当控制的电机转速和力矩同向才可以,否则变频器里会有很大的直流,不然为什么要加制动电阻。。。

小弟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有没有错误

网友F:
小弟觉得气缸和液压比较好,根据压力很好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这种没突变的负载,...

 这个方案可行。

V/F低频时加转矩提升就行了,反正是荡秋千来回推,低频负载应该不大,也仅仅是在船体起摆的开始才会用到低频,随着摆幅加大,频率就升高了。我倒觉得刹车的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刹车的过程看来是要持续的,对刹车刹车单元和电阻的功率要求较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觉得气缸和液压比较好,根据压力很好控制。

谢谢帮忙! 本来实物我是用液压设备的,现在要做一个小模型,才考虑用电机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的回复内...

确实   制动的时候,两台电机交替制动,制动电阻的使用率是100%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为了防止电机在低频时的转速过低,是否需要安装个减速器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低频能到多低,低于5Hz吗?

网友G:
我只见过一个简单得不得了的控制。

电机一直在转。带动一个皮轮。用一个气缸控制是否给皮轮贴合到船底。

由于单摆的周期只和摆长有关,而海盗船的摆长固定的。就用了两个时计去控制贴合放开的时基。另有一个气缸,在皮轮的传动系统上用于制动。电柜里面并没有看见什么高端的东西,变频器啊编码器啊plc啊,什么的。

完事了。

以上内容一半属于虚构。如有雷同,实属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只见过一个简单得不得了的控制。电机一直在转。带动一个...

 神一样的回复。

网友G:
夸奖了。夸奖了。在下只是某次瞄过了一下这游艺机的电柜,和驱动,知道一点,有点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确实。。。你说的这个是底触式的   我弄得这个是在转轴上用一个电机  而且是做一个小模型  用电机方便点    请教一个问题   电机断电的时候,就是线路断开的时候,如果被负载拉着转动,会不会对电机造成破坏?

网友F:
不会的,线路开路,没有回路,不会有电流产生的。除非是永磁的电机可能会有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不会,因为摆的速度不会超过电动机的额定转速,所以即使空转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谢谢  受益匪浅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的,线路开路,没有回路,不会有电流产生的。除非是永...

谢谢  受益匪浅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您好!我又遇到问题了,还得请教您:

1 办公室有一台dSPACE,能不能代替PLC,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

2 查了一些文献,发现很多人是用dspace向‘智能功率模块’发送PWM驱动信号,来实现对电机的调速。这个智能功率模块是不是一种简易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的,线路开路,没有回路,不会有电流产生的。除非是永...

您好!我又遇到问题了,还得请教您:

1 办公室有一台dSPACE,能不能代替PLC,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

2 查了一些文献,发现很多人是用dspace向‘智能功率模块’发送PWM驱动信号,来实现对电机的调速。这个智能功率模块是不是一种简易的变频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不会的,线路开路,没有...

 不懂Dspace,也不懂智能模块。

网友F:
同上,我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最好找到所谓D space的说明书来看一下。

你这个东西有电像简易的伺服驱动器控制器,是不是带几个按钮和旋钮的那种?

对于变频器的控制,目前我只尝试过外部端子控制,PTO控制,模拟量控制,其他方式还没尝试过,不知道变频器控制有没有支持PW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