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工控机的问题

楼主(2013-10-24):
我厂新搞了一个设备,是用西门子SIMATIC microbox IPC427C,做的控制器,没有CPU,模块用的是西门子300模块,说是什么这玩意,运算快一点,没有用过这种设备,生产厂家调试时用的也是STEP7,现在老外给的程序用我电脑上的STEP7打不开,我的STEP7是5.4版本的,是版本太低,还是要装什么软件,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因为先前的程序不是由中文系统上生成的,且作者并未在项目属性中勾选与系统无关选项。

因此,需要在你的中文系统中重新生成一个空程序,然后将生成的程序的Global目录下的文件去替换不能开启的同目录的文件即可。
另一种是打开你的程序文件找到GLOBAL文件打开;找到LANGUAGE文件用“记事本方式打开”。将第一行的“0”值改为非0值,比如改为“1”关闭程序文件。用STEP V5.4 SP5中文版本打开程序。

网友B:
LANGUAGE文件夹直接删掉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谢谢,我现在用的STEP7是中文的版的,但是STEP7 V5.4 SP3.1能做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为先前的程序不是由中文系统上生成的,且作者并未在项目...

网友D:
1, 那因为这上集成了 CPU 功能 ,也就是带有 PROFIBUS 总线功能 的工控机,在工控机中安装 WINCCRTX 软件

2, 你的 S7 V5,4 SP3.1要升级 到 SP5 就能打开 S7 项目程序,再升级硬件就 OK !

网友E:
!!!感谢分享,好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由忠心感谢

网友F(2019-01-25):
积分不够怎么办啊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