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指令求助

楼主(2013-10-24):
求大师指点指令:

指令中W0,表示什么,地址?数字?

指令是块传递吧?但是Y40前的K4 什么意思,最后一个K4 呢

网友A:
看手册吧

网友B:
K1 Y0到Y3

K2 Y0到Y7

依次

认真看看手册

网友C:
我也来跟着高手们一起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1 Y0到Y3K2 Y0到Y7依次认真看看手册

   没有看明白是什么意思 ?

网友E:
K1Y0表示由Y0~Y3组成的半个字节(4位);同理K2Y0表示由Y0~Y7组成的一个字节(8位);K3Y0表示由Y0~Y13组成的一个半字节(12位);K4Y0表示由Y0~Y17组成的一个字(16位)。

那个W0真心看不懂。没见过这样的数据。

网友F:
W好像是通讯用数据寄存器

网友G:
本人最近在中关村买了一台三菱FX1S-14MR-001的PLC,主要是想给公司省点钱,想自己编下,配合变频器用,没想到比想象的难,从毕业就没用过,现在用不上了,自己留着也没用,如有需求者请联系我,席先生13601267699,都没上过电,买回来发现编程很难就放着了,10月22日买的。

网友H:
W软元件和B软元件是网络通讯用的,如果设备组网则每台设备都按约定分配不同的软元件,这些信息可以被主电脑识别并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