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上电就有脉冲,数码管数字一直在增加,

楼主(2013-10-24):
如题,控制端还没控制,一上电 数码管显示的数字一直往上增加,加的很慢,电机看不出有运动的迹象

网友A:
可能是线路的干扰。建议与电机动力线分开布线,控制电缆采用屏蔽双绞线。

网友B:
电源接地不良导致收到干扰

网友C:
肯定是干扰信号,把伺服内部的滤波参数加上,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做法,查下面板设定的显示是什么,可以一直增加的应该是位置误差或者输入脉冲数量,电机没有转,应该是因为你的控制端,电机使能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做法,查下面板设定的显示是什么,可以一直增加...

显示是反馈脉冲,使能限位这些没有ON

网友E(2016-06-11):
你好,在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QQ409046598,能探讨下吗

网友F(2017-07-12):
线路干扰所致.线缆用的不是太差的话,注重检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