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水位监测

楼主(2013-10-25):
  小弟在北京5环有个水库项目,大概有200多平,打算是在中心搭建一个站台,然后监测水位,水深大概3米,普通的静态水位计、气泡式、投入式、超声波,包括标尺类都以前尝试过,没有效果,所以想推荐这类的就不用了,现在听说 VEGA\ SOMMER\ E+H\SEBA 的还可以,但是没用过,价位估计也很高,所以想看看有没有类似雷达式样非接触式的产品,精度不高很头疼。。。。

网友A:
  静态水位计,超声波的还不行 ?? 那想用什么类型的 ?

网友B:
静态水位计要是不行,雷达的就更不能用了。二王有一款不错的,咨询咨询他吧。

网友C:
超声波的和雷达的应该都可以,不过得选择进口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要好很多,E+H的和罗斯蒙特的都不错,可以咨询一下厂家的技术支持。

网友D:
这个可以选用浮子式的水位传感器的啊;

我们公司就有浮子式的水位编码器,运用还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态水位计,超声波的还不行 ?? 那想用什么类型的 ?

 有没有雷达的,非接触式的雷达,静态水位计还要配合摄像机,下雨防水性差

网友E:
嘻嘻。。。

这个非常简单,弄个水泥柱子,水泥柱子上标注上刻度,可以是厘米、也可以是毫米。实质上就是一个静止的水泥尺子,然后在其附件安装一个高分辨率的摄像头,这就妥了。

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声波的和雷达的应该都可以,不过得选择进口的,准确性和...

深表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嘻嘻。。。这个非常简单,弄个水泥柱子,水泥柱子上标注上...

 1cm和3cm的200平米水会对堤坝分别造成多大的压力你知道么,我们做过工程的人,总是想当然,到时候水库决堤水也不会料到的后果,所以还是要细心啊老弟。。关于你说的水泥柱子,那个是养鱼的人弄比较合适,不适合做安全防护的设备。  不过还是衷心表示感谢!

网友F:
我说你实在太笨了:

弄一个不锈钢压力传感器(量程0.1MPa即可,最佳是0.05MPa),再用一个管道将水位导过来(注意要加装降低液位扰动装置,避免水位值被大风吹拂导致频繁波动)

网友G:
用激光绝对准 能检测1mm,除去水位波动,平均算下来,还是相当了得的。就是价格高点

网友F:
一个不锈钢压力传感器采购价国产优质品也就是800以下,美国NEXO的也就是700附近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嘻嘻。。。这个非常简单,弄个水泥柱子,水泥柱子上标注上...

 好想法简单,但是防水怎么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激光绝对准 能检测1mm,除去水位波动,平均算下来,还是相当了得的 ...

1、能检测1mm,算个球哩凯。。。。静压液位计,3米量程的话,能检测0.01mm,,,懂不?

2、看不懂楼主,3米个小液位,这也不中那也不行的,究竟为啥?

      想想二滩电站三峡大坝,不也是使唤投入式在测水位么?,,,也木见人家闹溃坝呀

      呵呵

3、看不懂楼主,要追求啥,

       说追求测值准吧,,,又不肯栽个钢管造个铁柱子,装上摄像头直读标尺

       说追求信号稳抗干扰好吧,,,放着投入式水位计不用,为那般鸟?

       说追求可靠性吧,吹风飘雨结冰,,,雷达超声波那号玩意,都是以误报而闻名的

4、水情监测么,

          也曾有能人,狂风暴雨大雪纷飞,去给雷达擦探头

          也曾有勇士,在去擦探头的路上,船翻咧,人不见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你实在太笨了:弄一个不锈钢压力传感器(量程0.1M...

压力式的我坚决不用,谁想用谁去用!我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激光绝对准 能检测1mm,除去水位波动,平均算下来,...

 激光一般是静态测距! 动态的不适合,且价格昂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用激光绝对准 能检测1...

 已经在测试气泡式水位计,过段时间上图给大家看看,至于是谁家的,我就不说了。

网友J:
我用过深圳科皓的气泡水位计,气泵德国原产,价格符合国情,测量精度一级,推荐你试下

网友K:
雷达没问题吧。在北京好办的多了,北京古大这两年各个省做的不少,比如北京立交桥雨水监控用的不少。想了解情况QQ138113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