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D模拟量读取值4095

楼主(2013-10-25):
如图,我一运行FROM读取通道1的数据就直接最大了,M30到M42的都为1,导致D100里面数据12位都为1,也就是二进制4095,这个在FX2N2AD的标定里面已经是最大值了,4到20MA的电流输入,对应0到4000的数字量输出

为什么我直接变最大值了,是不是还需要程序设定什么,求高手详细解释下,应该如何设定

网友A:
使用手冊再仔細看

--------------[TO H0 K0 H0 K1]

位址0:A/D 變換   允許/禁止
             允許:0         禁止:1
H0:基座1 (X0~X0F;Y0~YF)
K0:位址0
H0:0000 0000     (CH1~8全部允許)
        (HF8:1111 1000 (CH1~CH3允許) )
K1:b0~b15

-----------------[TO H0 K1 K50 K1]

位址1~8:CH1~CH8平均時間/次數
H0:基座1 (X0~X0F;Y0~YF)
K1:位址1 (2.3.4…….8)
K50:50 (次:4~62500次   時間:2~5000ms)
K1:b0~b15

--------------------[TO H0 K9 HFF00 K1]

位址9:平均單位指定

FF00:CH1~CH8有平均值;都為次數。
0604:CH2、CH3有平均值;
            CH2:次數          CH3:時間

-------------------[FROM H0 K11 D11 K1]

讀取CH1的數值並傳送 D11
H0:基座1 (X0~X0F;Y0~YF)
K11:位址11
D11:暫存器位址
K1:b0~b15

楼主:
我这个是2AD模块,不是4AD的...

网友B:
按照特殊模块手册的例子看看

网友C(2013-12-12):
1)确认M30后的16位没有在其它地方使用

2)确认输入模块的接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