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工绘图,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3-10-25):
  在教学中,常要用到电工图形.请问用什么软件绘制比较好.既简单又功能全面.

网友A:
    现在流行的 CAD , 还有专业 电气绘图软件 EPLAN ,给你 淘宝连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8.BNnBCe&id=146549063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流行的 CAD , 还有专业 电气绘图软件...

一般的电工教学中,不用那么专业的.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网友B:
一般的多用cad,可能还有其他的专业软件,我就是用的cad

网友C:
就是CAD,非常好用,,画什么都可以,,如果你系统是XP的话,推荐你使用2004版的,内存小,安装后就100多M吧,,512内存的淘汰机都能流畅运行,简单方便功能齐全,专业人士都用04的,你要的话可以给你,我就喜欢04的,可是我机是W7,W7系统用不了。只能用08版的,08也有,要也可以发给你,,就是有点大

网友D(2014-01-20):
回复内容:能发给我一份08或者04版的CAD吗  694464711@qq.com 谢谢

对: 云花雨落地 就是CAD,非常好用,,画什么都可以,,如果你系统是X...

网友E:
安装CAD后再安装天正电气,这两个软件网上可以下载

网友F:
做简单的就是CAD了,要么最方便的就是手工画了。

网友G(2014-04-11):
引用 网友F:
做简单的就是CAD了,要么最方便的就是手工画了。

对呢

网友H:
给我发一份08版的吧,在这谢谢啦

网友I(2018-12-04):
一般CAD,专业E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