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系统电流和补偿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3-10-25):
请专业人士指点一下图中所说的电流是什么类型 的电流,,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位置当然显示的是补偿电流,系统电流应在变压器出线位置测量,负载电流应在负载侧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当然显示的是补偿电流,系统电流应在变压器出线位...

我也觉得是补偿电流,,,可是一个老师傅说这是体统电流,有时是补偿电流,,电容跳的时候不跳的时候什么的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