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双电源开关问题

楼主(2013-10-25):
说明:1.左边是主用电,右边是备用电。

     2.备用电没电源,只有线路。

     3.双电源开关出线并在一个3P空开上,,所有用电设备均由次空开出线分布,也就是断开此空开可将所有用电设备和电源隔离。

请教问题:1.左边主用电空开不合闸,从上端子量3相平衡稳定,都是380,对零线量也是稳定220,只要将主用电合上,3相全乱,高低不平,某相对零线量电压也不稳,,电压在190,220,370左右巡回跳动,而且零线也带电,,,此时的双电源第3个灯Non闪烁,电压就是随次灯闪动而跳动不停,

        2.不管将双电源控制器左边合闸还是右边合闸,出现的现象都是一样的,

        3.将用电设备全部断开现象也一样,

        4.之前有人也跟换过在其他地方用的正常的双电源控制器,结果还是一样,

     麻烦专业高手给分析指点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共过来的电源有问题,还是双电源控制器有问题,还是其他毛病。。。

网友A:
估计是负载有问题,看看有没有接错线的,或者接地破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负载有问题,看看有没有接错线的,或者接地破损的。

跟负载没关系,,负载全断掉了,也这样,,,负载全接在一个3P上,,3P的上端子(电源)就是双电源控制器的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