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缆敷设距离有无强制要求?

楼主(2013-10-25):
现图纸要求一控制电缆常规埋地敷设,2X2.5。敷设距离1300米,问能否满足要求,谢谢。

网友A:
    这个貌似有一定规范要求。开关量回路、仪表供电回路、4-20mA回路、热电偶回路等控制电缆不同截面积都有不同的允许长度。

网友B:
要计算信号衰减后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C:
应考虑电压压降和信号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