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西门子300,出现报警SF灯亮

楼主(2013-10-25):
模块 CPU 315-2 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H14-0AB0            硬件                           2
- - -                          固件                           V 3.0.3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25.7.5

机架:                         0
插槽:                         2

序列号:S C-A6TX50622010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6:35:53.635  1997-01-09

事件 2 / 10:  事件 ID 16# 1382
请求自动暖启动
STOP 原因: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没有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06:35:53.634  1997-01-09

事件 3 / 1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06:35:53.538  1997-01-09

事件 4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1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8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6:35:53.512  1997-01-09

事件 5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0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1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6:35:53.440  1997-01-09

事件 6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9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6:35:53.368  1997-01-09

事件 7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8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9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6:35:53.296  1997-01-09

事件 8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7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6:35:53.224  1997-01-09

事件 9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6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6:35:53.152  1997-01-09

事件 10 / 1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5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204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6:35:53.080  1997-01-09

SF灯长亮,原来PLC一直正常使用,因为移机,断电一个多月,重新接线上电,就出现上述问题。

FC5功能块,45段,I6.0有信号进入,Q0.5输出,然后,I6.0断电即出现上述报警,PLC掉电

求助各位大侠解答,不甚感激!(程序在附件)

网友A:
首先你的站是否有没有联网的;一般子站不在线,或者断电的话;

可以会报这样的错误;

网友B:
1 , SF 报警是系统通讯故障类较多

2, 从你的故障诊断来看是现场所有 5-11 的从站都没有正确通讯

3,建议检查 CPU 有无没有程序,或是从站的通讯线的连接正常不?

网友C:
没sf 卡吧 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