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SP3安装时缺失组件!!!

楼主(2013-10-25):
wincc flexible 2008 SP3 无法安装!!!之前可以安装,用起来也没问题,安装了WINCC 6.0 后就无法进入用户界面,电脑显示 正在加载个人设置,马上又变成 正在注销,两种状态来回切换,始终无法进入系统,用GHOST还原系统后就无法安装wincc flexible 2008 SP3 了,请各位帮吗解答 谢谢了!详细请看图

安装时提示确实组件

WinCC flexible 错误

------------------------------------

------------------

无法注册组件 {F6C98465-48BE-64FB-3B00-B64B7736E8D0}。

---------------------------

终止(A)   重试(R)   忽略(I)

楼主:
请看下面的图片,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相同的情况?

楼主:
请各位高手看看!!!!!!!!!!!!!!!!!!!!!!!!!

网友A:
WinCC flexible 2008 SP4  (西门子官网下载)

http://www.ad.siemens.com.cn/smartline/download_bc1.aspx

winCC flexible 2008 sp4安装前总要求重启系统怎么办?(以下拷贝西门子官网)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5&a_id=1031858

打开注册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项下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将他删除。

--------------------------------------------------------------

或者

-------------------------------------------------------------

在注册表里“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项下找不到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安装时仍然要求重启。删掉了“暴风影音”(可能禁用就可以),就不再有提示,安装顺利进行。

----------------------------------------------------------------

网友A:
你去官网下载SP4啊;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SP4的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无法安装

显示不能安装下列程序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楼主:
看下面的问题  谢谢啦   啦啦啦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