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无法与伺服驱动器、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3-10-25):
我们厂的系统是300PLC带一个OP270的屏(走MPI)和两个伺服驱动器(MC,走DP)。我用pc adapter v5.4的编程电缆(6ES7972-0CB20-0XA0)与PLC可以正常通信,但是和触摸屏和伺服驱动器都不行,参数设置都正确。这个线上写的支持MPI和DP,为什么连不上?是线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这可能影响到小弟的前途啊,厂里对这件事很重视,求大侠帮助。还有我的电缆一插到那个带编程口的DP连接器上时就会造成PLC与一个伺服驱动器的通信故障,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看给我们做设备的工程师在修改触摸屏和伺服的参数时用的是一根线,只是换一下MPI口和DP口而已。

网友A:
1)PLC上的MPI地址是不是被你改了?

2)wincc flexible软件中设置PLC的地址要与所连接的PLC的MPI地址一致。

3)看下你设置的DP网络中的地址与实际是否相符。

4)看下DP头上面有个开关是否处于ON状态?如果处于ON换到OF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