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变频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10-25):
西门子变频器上有两个主从逆变器,他们该如何相互配合

另,

如何利用变频器进行转矩给定的控制

速度限幅的转矩控制是什么

网友A:
电机驱动有速度控制(希望硬特性;转速与负载转矩不相关。控制对象是转速。)和转矩控制(希望软特性;给定转矩时,负载转矩增大,转速跌落,直至零。反之转速增大直至最大转速。控制对象是转矩。)
 速度控制中,采用转矩限幅是介于上述两者控制的一种方法(直流系统也是一样)。
 例如:对于一个物体要保持施加一定的力(如:拉力),但当前速度未知,范围可以是0-30Hz。那么速度给定就是30Hz(饱和给定)。所需施加的力,转换成电机输出转矩,通过所选通道来给定。(包括最大转矩限制、最小转矩限制、实际转矩给定。)电机的输出转矩就维持在你给定的转矩值上(对于速度饱和,只要转矩没达到,就增加频率,直到最大限制频率的110%。如上例,就达到33Hz为止)。
 实际应用,并不是那么“单纯”。你可以使用最小转矩限制,例如:启动时,抵消静摩擦力(如同自动档的车)、也可以同时使用速度给定和转矩给定成一定比例的增加(例如:接触滚动,就不可以速度饱和的给定。一旦脱离滚动摩擦,转速就可能上升到最大饱和值。那就冒烟完蛋了)。
 这就是说,两种控制之间,还有许多控制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