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3-10-25):
这是什么元器件,谢谢!

网友A:
带热保护的接触器。

楼主:
但是,原理图下方还有个热继电器,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带热保护的空气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带热保护的接触器。                  ...

网友D:
带热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带热保护的断路器                   ...

网友F:
带热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G:
大家意见一致,也就是对的了;

(回2楼)之下的符号,应当不是指热继电器,是指热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带热保护的接触器。                  ...

  带热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I(2013-12-10):
引用 网友B:
带热保护的空气开关。。。

网友I:
原理图这这样画的,主要还得看实际的元件,国内的工程师还没有严谨到那种程度。这个符号他有可能代替很多开关。

网友J(2014-03-16):
带漏电的保护接触器,ABB   施耐德  常用

网友K:
低压断路器!!!!!!!!

网友L:
电动机控制器,就是把交流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组合在一起,台湾和日本的设备上用的较多

网友M(2014-05-28):
带热保护的空气开关,对电机有保护,过流的时候开关会断开

网友K:
低压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