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高手前辈知道这个东西

楼主(2013-10-25):
请教前辈高手这个是什么东西。PWM输入什么样信号

网友A:
输入的是调制信号,事先要设置好载波频率等等

PWM就是脉冲宽度调制的英文缩写,方波高电平时间跟周期的比例叫占空比,例如1秒高电平1秒低电平的PWM波占空比是50%

楼主:
请教,占空比的时间周期怎么定,1秒?2秒?,1分?,1毫秒?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中联重科的塔机回转涡流控制器,配合可控硅调压控制的力矩电机完成软启动、软停车。

楼主:
是的,PLC里有个PWM指令,但我不知道它的周期,占空怎么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