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3-10-25):
请教高手前辈,这个是什么,怎么用。pwm端是连在PLC上的

网友A:
  不是写着 涡流模块  吗?

   问 度娘 说,涡流模块是给回转涡流电机提供调速电流的一种装置 中联塔的回转涡流由PLC控制,配合各档不同速度分别输出不同大小的直流电压,达到回转各个速度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给的脉冲周期,和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