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图 空调压缩机不启动

楼主(2013-10-26):
  又一台 德国 进口设备上的威图空调不工作了,近期电柜内温度一直有点小高。

  厂家有个维修单位过来看看,用表测量了一下,说是 空调压缩机 没有启动,只有循环风机启动。再查查说,压缩机是好的,那就是控制电路板坏了

   请问这类 威图的空调柜的 电路板维修方便不 ? 按理来说,可搞成简单一点,温度控制器控制温度不到,压缩机就启动,电路板应是不复杂的吧 ?谁有好的维修经验给点呀?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过,还是直接请厂家技术人员吧、、、、

网友B:
换个压缩机启动电容试试看。说不定能好的。

网友C:
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  建议  试试

网友D:
维修这块不是很懂,一般测测启动的接触器上线包是不是好的,在测一下启动后线包触电有没有电压,测一下控制回路是不是有断路。

然后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最基本的。。。

当然如果输入有显示的话,看看输入的控制条件是不是超过启动条件等等。。。

网友E:
水哥,这是三相供电的吧,估计是这板子坏了

看到那块控制板了,和我这的一样,,

呵呵,这块板子我司的采购价是3700马屁,

话说,采购真黑啊,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维修这块不是很懂,一般测测启动的接触器上线包是不是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们也遇到过,还是直接请厂家技术人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哥,这是三相供电的吧,估计是这板子坏了看到那块控制板...

   板子一般是什么坏呢,对,是三相 380V 的供电,我让威图报价 也是快要 4K 了呀 !

是太贵了,想自己看能修不 ?

网友H:
      楼主,去掉电动机的接线,检查一下继电器输出怎么样,多数都是继电器坏了。再不行就按照普通的控制线路自己给他配线接一个控制线路,应该不是大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

网友I(2019-07-22):
威图空调控制板接近4000米的,我印象中应该是SK3396278,是空调型号为SK33**.540空调且是2011年以前生产的,因为2011年以前的空调基本都更换掉了,快10年了,数量少成本肯定贵(卡乐给威图定制的)。你像同型号的空调,但时间是2011年以后的空调板子,就只要2800米。说贵的,应该是没怎么见过板子,做工那是相当好,给你们看几个图片,感受一下。

网友I:
从图片中的控制板看,应该是威图的Blue e系列空调,这款空调的备件确实比较贵。如果空调使用时间超过8年了,建议更换新的整机,可以通过139-7169-7828联系我,我给你们推荐一款空调,国内做的非常不错的,柜子上的原孔都不用调整,直接安装。

网友I(2020-06-21):
4000块,那肯定是买贵了,给你们一个链接,自己去挑吧。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的空调以及不同时间生产的,备件的型号也是不一样的。威图空调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