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系列PLC输出端需要接保险丝吗

楼主(2013-10-26):
请问PLC 输出端需要接保险丝吗?因为系统进电电源处有加8A的保险丝,是否输出要接保险丝,接的话是多少A.主要控制电磁阀,还有一个微型马达

网友A:
PLC输出端,一般不建议直接接负载的;

如果负载电流小的话,可以接;

但是负载电流大,建议还是加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PLC也有继电器输出的,但是那过电流很小的;

至于你说的保险丝?首先你看一下手册,看你那PLC过电流多少,能否承受系统的最大电流;

一般都不需要加的;

网友B:
PLC输出端,一般4点一个公共点的话,保险管一般选用0.5A——2A,8点一个公共点的话保险管一般选用1.0A——3A,8点一个公共点的话保险管一般选用1.0A——4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C输出端,一般不建议直接接负载的;如果负载电流小的...

楼主:
谢谢。所有COM 端共串5A的保险丝,我的负载都是3W的电磁阀,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