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的开关电源一上电就跳闸

楼主(2013-10-26):
设备上的开关电源(输出为DC5V DC12 V  ADJ12V)一上电就跳闸。我们把开关电源上的负载全部卸掉,上电还是跳闸或烧保险管。排除了线路过载和负载原因。

祝各位亲好运。

网友A:
负载除掉 那你没  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B:
开关电源上的零线没有经过漏电开关上的零线端,

网友C:
是不是本身开关电源就有问题;

你把开关电源的供电L/N/地线  一个一个去掉试试;

楼主:
谢谢谢亲。我发帖过于匆匆。很抱歉。我提问应该是这样描述:开关电源容易击穿短路的器件一般是什么,电解电容量过了,没问题,IGBT没量,不知是不是这个。

网友D:
开关电源的问题,应该换一个了。

楼主:
是该换一台了。祝各位亲好运。

楼主:
今天下午闲着没事,修着玩了一下,已经修好了。

向各位老师反馈维修信息,是c3688功率管击穿短路,找同型号换上,故障解除。

再一次向各位表示感谢。

网友E:
    把开关电源上的负载全部卸掉,上电还是跳闸或烧保险管。当然是 内部电路板故障,有图片不〈〉?来张图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