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进行自由口通信

楼主(2013-10-26):
   plc通过自由口通信发送和接收下位机的信息,现在有两个下位机想要同时通信,可以吗?或者有什么办法让这两个下位机可以同时工作?

网友A:
有的家产品支持广播功能,但是这时不会收的。用硬件信号呢?

网友B:
可以同时进行通信呀(当然如果用PLC的一个串口做485通信依然是轮询通信,但是如果是2个通信口独立进行通信则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C:
可以用modbus的通信协议,物理层用485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同时进行通信呀(当然如果用PLC的一个串口做4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同时进行通信呀(当然如果用PLC的一个串口做485...

怎样轮询?用定时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