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离谱的问题

楼主(2013-10-26):
为什么我每次保存都会提示这个错误,当我重启电脑后就没事了,但是过一会关掉重新打开就又会这样,很郁闷啊,别的程序就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监控的时候出现了。重装一下看看,或者CPU过程印象区坏了?不会吧。。。

不了解,用其他CPU也是么?

网友B:
恭喜你,电脑中毒了。。。。。。。。

网友C:
西门子I/O点地址有超范围,或不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监控的时候出现了。重装一下看看,或者CPU过程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监控的时候出现了。重装一下看看,或者CPU过程印...

根本就没有连接plc  只是在电脑上面编写程序

网友E:
  200 软件吗 ? 是不是系统有不兼容的情况发生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 软件吗 ? 是不是系统有不兼容的情况发生呀 !

是200的软件   但是以前一直用的挺好的   并且就这个程序有问题  别的程序就没事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装一下看看。貌似软件也是分块的,有I/0这种程序包,具体不太清楚,楼主试试,期待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个,装一下看看。貌似软件也是分块的,有I/0...

好的    我试试

网友F:
西门子,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西门子,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

为啥呢

网友A:
楼主重装成功了没?

网友G:
200 软件吗 ? 是不是系统有不兼容的情况发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重装成功了没?

没有重装,打开了原来备份的程序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 多多学习  赶紧来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