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电站频现停机 或已陷设备老化困境

楼主(2013-10-26):
运转10年,隶属于长江电力的三峡电站已开始陷入设备老化的困扰。

9月4日,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自今年以来,三峡电站已发生了7次非停(非计划停机),其中,5、6、7月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生了6次。而以往,三峡电站对外公布的信息均是“零非停”。

目前,在长江电力内部,“非停”原因主要被归结为设备老化,及电站员工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存在一些漏洞,针对这些情况,长江电力已着手总结经验教训,通过监测、故障诊断及系统的维护机制,尽量减少非停事件的发生。

楼主:
频发的“非停”

6月8日上午,三峡右岸电站里,发电员工通过趋势分析发现,16号机机组的膨胀水箱水位在短时间内明显下降,这可能是机组纯水系统漏水的信号。

发电员工将情况上报后,机组管理人员迅速来到现场,赶到下位于副厂房16号机纯水处,通过检查纯水泵、纯水泵轴封、橡胶伸缩节等处都无异常,没有发现漏水点。随后,抢修人员转移排查地点,进入闷热密闭的风洞内,兵分两路左右分头检查定子线棒、纯水软管等,经过长达3小时的多方搜查,最终发现位于环管U31端部下方铜头出现裂缝,也是导致漏水的主要原因。故障点发现后,分部员工迅速投身到抢修工作之中。直到6月10日下午,故障点被排除掉。

“当时是否引发非停我记得不太清楚,但这类抢修情况在三峡电站内时有发生。”一位受访的电站内部人士指出,而今年,在电站内部有记录的非停事件已经有7次。其中,5、6、7月这三个月,非停共发生了6次。

上述电站人士指出,这个季节属于雨季,来水充沛,机组都是满负荷运转。而从2003年投产至今,三峡电站的部分机组和部分零件已陆续出现老化的情况,运转不灵,一旦罢工就会引发状况。

三峡电站共安装32台7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包括左岸电站、右岸电站和地下电站。2003年7月10日,三峡电站第一台机组于正式并网发电,到2012年7月4日,全部机组投产。

“作为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水电站,早期三峡电站的设备大都从外国进口,甚至用量最大的硅钢早期也主要从韩国、日本等国进口,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步国产化。”上述电站人士指出,与火电站不同,水电站机组规模大,需要的零部件多,一台水电机组的规模相当于一个中型的火电厂,因此对设备维护、管理水平等要求更高。

运转10年后,设备折旧和损耗加大后,零部件的问题暴露得更频繁,有些还是新问题。“从几次"非停"情况来看,目前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先期投产发电的机组,转子接地故障、漏水、调速器等设备故障问题。”上述电站人士指出,这些问题大部分由设备老化引起,还有部分是维护人员对部分设备的维护、管理不到位带来的损耗等导致。

如今的发电站基本都是交流电,也就是说,发电厂基本根据消纳环节的需求量发电,中间也没用转存装置,若是电厂停运,意味着这条电网的供电区域会相应停电,影响全网的稳定性。另一行业人士则指出,三峡电站是中国电网的中心支点,停运会影响全国电网电压稳定。

楼主:
风险增大

事实上,为了维护好这些机组,长江电力花了大力气。

“如今三峡电站的维护人员包括设备生产商派驻的员工、安装环节的员工和电站本身的维护人员。”上述人士指出,电站运营人数几百人,但维护人员就有接近一千人。

此前,三峡集团公司总经理陈飞还曾就三峡电站的运营管理问题,召开过专题会议,研究三峡电站运行管理工作。

长江电力方面也坦言,三峡电站全面投产后,水库调度需求多,运行条件复杂,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责任更加突出,安全生产风险因素增加、风险增大。除了三峡电站外,葛洲坝电站已投产30年,设备逐步老化,改造压力更大。

公开数据也显示,2012年,三峡电站全年发电981.07亿千瓦时,创下自投产以来年发电量最好成绩。截至当年底,三峡电站历年累计发电量达到6291.4亿千瓦时。而其满负荷运行累计达到711小时。

长江电力2012年年报中也指出,三峡-葛洲坝枢纽极其庞大发电机组群需要灵活、高效的检修能力来保障安全稳定运行。通过整合机修、电气、水工、监测和公用五大部门的力量,公司已建立在线状态监测系统、故障诊断和预测系统、精益维修策,此外,公司还加强检修项目管理能力。

“三峡电站机组多,且许多机组属于新投产,全部非停的可能性极低,目前给长江电力的业绩上带来的影响也还不明显,”另一机构人士则指出,但这些问题若长期存在,长远看来,对公司业绩稳定性也会有影响。

与葛洲坝电站一起,三峡电站为长江电力贡献的业绩,让后者成为国内最大的水电类上市公司,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占全国水电的比例为10.16%和13.28%。

另一研究机构人士则指出,“这些机组的隐患若频繁发生,对长江电力未来的市场竞争力也会有影响。”

网友A:
这个就是买进口设备的恶果!

大肆买进口设备,相关维护技术、备件制作技术人家不卖,不出问题才见鬼了

网友B:
才几年啊,就老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买进口设备的恶果!大肆买进口设备,相关维护技术...

网友D:
公司内部管理还是不到位。

网友E:
运转10年设备老化?那100年的发电站设备就是老化的平方了。怎么可能呢。

网友F:
历史是会将所有罪人记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历史是会将所有罪人记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司内部管理还是不到位。

网友H:
我待过的一个小水电厂,1975年正式发电到现在,除了例行维护,几乎没出过大故障,近四十年了,为什么三峡如此规模的电厂,运行十年就说老化?是笑话吧?

网友I:
没有临时工,只好说设备老化了。

网友J:
10怎么会老化,逗人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