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3-10-26):
为什么有的单相电机带电容启动有的不需要电容就可以启动呢?

网友A:
主要区别在于你的单相电机属于哪种类型的。小功率的罩集式为主不需要电容,大功率的就需要电容。另外电机启动负载大和小也有区别。

网友B:
有的电机启动绕组绕的匝数多一些,可以不用电容的,有的电机在互差90度电角度线槽中下里两匝较粗的铜线移相,启动。还有罩极电动机,在磁极的1/3处开槽,下里闭合的铜环。移相启动。这些电动机大多容量较小的。

电容的作用就是让主绕组与副绕组形成电位角而产生力矩,让电机转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机启动绕组绕的匝数多一些,可以不用电容的,有的电...

网友D:
  单相电机通以单相交流电后,其定子产生一脉动磁场,其脉动磁场是由二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旋转磁场的合成,故不加任何措置的单相电机通电后是不会旋转的。如果此时用手将电机转子转动一下,单相电机就会沿手动转动方向旋转起来。如单相电机通电后能将自动将正反旋转的磁场中的一个减小,电机就会自己转动起来。

  使单相电机自己启动有二种措置:1、在定子上绕有启动线圈,它外接一电容器,通电后启动线圈地将产生感生电流。由于串接电容的移相作用,使启动线圈产生的磁场将主绕组产生的脉动磁场中正反旋转磁场中的一个磁场强度减小,电机就会自动启动。

   2、在定子上主绕组的一侧加几匝粗铜线做成的短路绕组,通电后该短路绕组产生的感生电流所产生的磁场,由于其机械位置搓移、也会使主绕组产生的脉动磁场中正反旋转磁场中的一个磁场强度减小,使电机自动启动。这种方式启动的电机即为罩极电动机,它不需用电容辅助启动。

网友E:
    这个主要是 单相 电机的绕组组成方法决定的,还有 一般要启动电机旋转,要磁场产生 一个角度差就行,所一般用电容产生这个移相差 !

网友F:
看来楼主要学习单项电动机的几种启动方式了。

有罩极电动机、有离心开关启动、有电容启动这三种启动方式的。

罩极电动机就是在主线圈内加一个短路环;

离心开关启动的就是在启动绕组串接离心开关;

电容启动的就是在副绕组串接启动电容的启动方式,有启动电容的多数都是功率比较大的情况下。

网友G:
单相电机带辅助绕组的就不需要电容换向。没辅助绕组的就需要电容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