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BF闪烁SF常亮

楼主(2013-10-26):
原本我设备回原点丝杆一动。611U就报警608.然后我就更换了电源模块和动力模块。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我就换了一块动力模块上的驱动板。上电后就发现611U不能显示RUN(绿灯和黄灯同时亮)PLC上的BF灯闪烁SF灯等常亮RUN灯绿色常亮。然后我发现原来的驱动板订货号和我换上去的订货号不一样。随后我就又换回原来的驱动板。再次上电但是PLC还是BF灯闪烁SF灯常亮。我想问下是不是因为之前换了块订货号不一样的驱动板造成现在这个情况的。我用电脑连接诊断说(模块已组态,但不可用 预设值/实际值不匹配 (插入的模块和组态的模块类型不同))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还了块不同序列号的驱动板造成组态错乱了。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硬件组态和软件中的硬件组态不一致;

而且你的子站没有通信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硬件组态和软件中的硬件组态不一致;而且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好像是硬件组态和软件中的硬件组态不一致;而且你的...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啊?我只有设备正常的时候PLC上载上来的程序。

网友C:
  你的子站没有通信上;

1, 检查 你的硬件 组态中的型号与实际相同不 ?

2,查看硬件安装正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