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的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13-10-26):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我用三垦的SPF变频器75KW的,管路上有压力传感器,我不要供水基板怎么连接才能实现恒压供水呢,参数怎么设置。有用过的可以探讨一下吗?十分感谢!

网友A:
该变频有没有PID功能,没有的话要加PID表。压力传感器电流讯号接入PID表,输出电压进SPF

网友B:
CD1=2 (外部信号控制启动停止,即DI1和DCM1启动端子闭合即启动)

CD7=50  (上限频率)

CD8=10—20(下限频率)

CD19 (加速时间,根据需要适当调节)

CD23 (减速时间,根据需要适当调节)

CD29=设置现场所需要压力,=5大约对应1公斤压力值。

CD53=电机参数

CD55=50(增益频率,对应压力表的最大值)

(如:设50对应1MPa压力表,1公斤压力值设定为CD29=50/10=5)

CD71=3(选择内置PID控制)

CD120=1(压力反馈信号为0—5V)(CD120=5,反馈信号为4—20mA)

CD122=1.0(比例增益)

CD123=0.5(积分增益)

CD125=     (如果压力波动较大,适当调大)

CD680=120

适当调节比例增益和积分增益可调节压力变化的快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CD1=2 (外部信号控制启动停止,即DI1和DCM1...

希望能帮到楼主

楼主:
谢谢!还没开始调试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C(2013-11-30):
引用 网友B:
CD1=2 (外部信号控制启动停止,即DI1和DCM1...

 很全面的参数,回复的很用心

网友D(2015-10-23):
用个专门的控制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