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0变频器散热风扇坏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3-10-26):
ABB  ACS400变频器散热风扇坏了,买不到该型号风扇,怎么解决?单位很急.求助各位师傅帮忙解决

网友A:
问题就在买不到该型号的,我们800系列的就出现这问题,联系abb吧,更换很简单,就是价格比较高,高的有点离谱

网友A:
对了你要是实在找不到我可以给你介绍

网友B:
外接一个风扇,24V,220V,380V都可以。

楼主:
就是找个大小一般大的风扇,接上外接电源就可以吗?

楼主:
变频器风扇是多少伏的啊?

网友C(2014-03-20):
只要能降温,用嘴都行,懂了吧

网友D:
你好,我公司是专业销售变频器风机的,,西门子、ABB、施耐德、伟肯、三菱、富士、安川等变频器风机、现货供应、、、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157282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