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龙PLC的RS-485接线口的正负极与三菱变频器的正负极正好相反,欧姆龙PLC的正极是RDB,三菱变频器RDB是负极的

楼主(2013-10-26):
欧姆龙PLC的RS-485接线口的正负极与三菱变频器的正负极正好相反,欧姆龙PLCRS-485的正极是RDB,三菱变频器PU接口的RDB是负极的,要是按照字母接的话会不会错呀,还是按照正常的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呢。

网友A:
我以前碰到过三菱PLC的485BD模块的正负极同伦茨电机485通讯口的正负极相反的情况。

网友B:
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然后A接A,B接B。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