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的误差太大

楼主(2013-10-26):
我帮一房东的5家小工厂安装了5个分表(一套是加30倍的互感器的,其余是直接接的)和一套总表(30倍的互感器),都是用正泰的表,问题是我安装的总表和供电局的总表一样的,而分表的总数一个月慢了300度,而且6套表都在一起的。纠结啊!

网友A:
是不是有可能有人动手脚啊?

网友B:
非常符合科学规律!还有函数关系呢!多的就快,少的酒慢,例如:水表,你将水龙头开小,水滴一滴一滴的24小时也能放0.1立方水,但是水表却没有数字走动,0.01也没有!这个原理电学上也适用!

这样回答不知道楼主满意吗?

网友C:
分表本身耗电,还有线损,另外:每个电表本身的误差

对于用电量较大的用户来说,300度电也就是5‰,千分之五的误差很正常哟

网友D:
   首先要明确5家小工厂一个月的实际用电量是多少,然后根据一个月慢了的度数,可大概算出表的误差,以此判断是表计本身的误差还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楼主:
问题是总度数才3480度啊,5套表加起来才3171度,误差309,误差8.8%。我估计是表的问题(电表也是我自己买的),我今天又在其中的一只表下边又增加了一只表(德力西的),明天再看看误差是多少。谢谢诸位朋友。

网友E:
有误差很正常。。。。。。。。。供电局估计不会认同你这样装,因为你这样比实际电量要少好多,这就是用互感器测电量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误差很正常。。。。。。。。。供电局估计不会认同你这样...

楼主:
结果出来了,今天的德力西的表比正泰的多10度,仅仅是用了30度就差了这么多,我明天吧正泰的表换了再试试,不能确定另外的几套表有没有问题,试试吧,以后再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