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压力开关怎么接线呀?

楼主(2013-10-27):
从没有用过这类型号的压力开关,不知如何接线,那个信号线到 S7-314 开关量模块?

网友A:
请查看说明书,或者压力开关上的接线图。

网友B:
小日本的破玩意,就是一个压力开关,没什么,两颗线!

网友C:
一般PNP输入的

三线是

棕接+24VDC 蓝接0V 黑色接信号

两线是

棕接+24VDC 蓝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PNP输入的三线是棕接+24VDC 蓝接0V 黑色...

   但是我的开关是 三根线输出的,有三线 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