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机转速不断变化?

楼主(2013-10-27):
我现在有一台的电机和一台VFD-B的变频器,我们单位有一台卷绕机(缠线的那种),但是这台设备的摆幅电机的频率一直是变化的,我想问问电机的频率如何实现一直变化?我还需要什么东西?

网友A:
最好加一个传感器反馈到速度输入端。

网友B:
多段速度运行呢,加plc

网友C:
给一个反馈信号,就可以不断调速了

网友D:
你弄个PLC通过485或者D/A模块,不停滴变速

网友E:
如果要求快速,变频器就不适用了,应该用伺服电机。速度不快使用变频器也要闭环。

网友F:
这个:薄膜缠绕一般是力矩控制或者自动速度伺服补偿,所以变频器输出频率自然一直变化

网友G:
看看你的变频器有没有模拟量输入口,有这个接口只需要买个电位器即可

网友H:
加速度传感器,形成闭环控制,想要什么速度就什么速度

网友I:
“我们单位有一台卷绕机(缠线的那种),但是这台设备的摆幅电机的频率一直是变化的,我想问问电机的频率如何实现一直变化?我还需要什么东西?”

1、“卷绕机”,需要恒转矩控制;

2、卷绕时,张紧时电机速度要放慢,松弛时电机速度要放快,要求卷绕保持一定的张紧度;

3、这时电机的电流恒定,即转矩恒定,电机的速度是不断变化的;

4、这样电机的调速控制为“电流闭环”控制,电机的速度随卷绕的张紧度自动变化!

网友J:
用变频器啊  改变频率就可以了  不过通信要搞一搞

网友K:
张力控制?

据说,现在很多变频器都宣称自己在张力控制上有一套的...

网友L:
变频器力距,说白了就是电流环控制。可行。。。

网友M:
加几个传感器,多段速运行!

网友N:
实现一直变化不是问题,但是实现精确的变化就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