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实数表示中那部分是小数呢?

楼主(2013-10-27):
   有个问题比较纠结啊,跟大家讨论一下,

比如这个程序中,将实数0.5和1.5分别传给vd0和qd0,我用模拟器看了一下里面的值,好像对啊,还是不是按二进制算?具体是怎么算的?有没有懂的。谢谢指导了

  另外我如果在vb1里面存储整数,在vb2里面存储小数,那他们能整合起来显示成实数吗?

网友A:
数据还是按照BIN格式,只是小数部分带有小数标志位!

网友B:
并不是高位存整数,低位存小数,你看看他的存储范围就知道了,PLC需要既能存储范围大,又节省空间,因此会动态分配空间,不会那么死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是高位存整数,低位存小数,你看看他的存储范围就知道...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还是按照BIN格式,只是小数部分带有小数标志位!

网友C:
一般都按IEEE规定的浮点数格式表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