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插座的几种错误接线

楼主(2013-10-27):
下面是三孔插座的几种错误接线:

     图a潜伏着很大的隐患,这是因为单相三孔插座多用于住宅,而住宅区一般都采用导线截面较小的单相两线制线路,零线受外力作用而断线的可能性较大;又如,导线接头氧化、腐蚀、松脱等都会造成零线断线而出现图b所示情况,此时负载回路中无电流,负载上无压降,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上带有220伏对地电压,严重威胁人身安全。此外,检修线路时,如果将相线和零线接反,将出现如图C所示情况,此时220伏相电压直接通过接地(接零)插孔传到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上,也危及人身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C:
李工可能是把图传错了,我改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李工可能是把图传错了,我改了一下

麻痹!漏画了一根零线,没检查就匆匆提交了。谢谢你的指正!

网友D:
     不好意识,我家的洗衣机插座就是按图A接的,本来是有专用的接地线,由于装浴霸时少放了一根线,把插座的地线借给浴霸用了。

     楼主,我怎么办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识,我家的洗衣机插座就是按图A接的,本...

楼主洗衣机如用的是两孔插座,应换三孔插座,将洗衣机外壳作保护接零。可按以下图接线:

1:单相三孔插座  2:洗衣机金属外壳   3:零线重复接地

网友E:
学习了 都是人才 都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