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口通信时怎样跳出接收中断

楼主(2013-10-27):
    plc采用自由口通信协议,发送一次数据后会等待接收,当下位机没有数据响应时,就不会跳出中断,不能操作别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在下位机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不让接收一直等待?急啊  谢谢

网友A:
设置一个时间定时 能不能实现呢?

网友B:
发送超时

接收超时

这两个判断是必不可少的

不然就进入死循环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超时接收超时这两个判断是必不可少的不然就进入死循环状态了

接收超时是在接受到字符才开始计时吧   现在是下位机不返回任何数据的情况下,那接收超时也就没有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时间定时 能不能实现呢?

中断中好像加不了定时器,一开始也是那么打算的,结果没有用,在主程序里面加的话又不能同时运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发送超时接收超时这两个判断是...

从开始接收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计时了,即使没有下位机也照样有接收超时而从中断返回!

网友D:
当接受错误时,开定时中断,再发生一次

网友E:
看门狗的功能·············